烧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2-02-09):
请教各位师傅,我用的是隔离变压器380V输入180V输出在进入直流稳压电源输出DC48V,输入两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驱动器是DC24~70V. 电机是配套的,电流设定正确,运转不丢步不堵转,用半年左右就烧(电源也换过)请教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自己拆开过没有?要不换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厂家,给他们看看驱动器里边哪坏了

网友B:
用了半年,先看一下使用的环境怎么样;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表过的意见!

网友D:
可能温度过高!

网友E:
驱动器容量小了

网友F:
用变压器烧驱动器,多在启动时烧掉,也就是刚刚使用是好好的,关机后再上电后却无法运行,这就是变压器的问题,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烧掉,建议更换为开关电源。如果是在运行中烧掉的,这就可能是负载或者驱动器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G:
坐等答案

网友H:
运行环境很重要,毕竟设备不是刚用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