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在变频器电路板上有一个三脚的电子元件标示BC1是什么元件

网友A:
你的元件拍个照片看看呀

网友B:
或者说一元件是接在什么电路中也好判断。或者说一下变频器的品牌。只说BC1、3脚元件,信息量太少,这个“案子”不好“破”啊。哈哈。这也是发帖者应该注意的地方,问问题,起码应该有最基本的表述,答复者才有个大致判断。

楼主:
咸工,不好意思没有说明在什么地方,在CPO的位置,是嘉鑫的变频,杂牌。呵呵

网友C:
外壳封装什么颜色体积多大

网友D:
描述太简单;无法理解;最好拍个照;传上来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黄色的,方圆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