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现在手里有个欧姆龙的CPM1A-AD041,主机是CPM2AH-60CDR,和一节1.5V的电池,想测试一下AD041模块的好坏,大家能不能帮忙写个程序,我接上1.5v电池试试这4个通道的好坏。比如写程序将4个通道转换的数值传送到4个寄存器中,我监控一下有没有数据。接上1.5V,正常转换的数字量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参考手册编一个。。。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手册多看了2遍,终于看明白了。下面贴上程序供大家参考。我定义的4个通道都是0-5V输入的,程序中的第一通道已经接上1.5V的电池,所以DM0的数据有显示了,是16#0718。因为0-5V对应的是0-6300。6300除以5等于1260,1260乘以1.5等于1890。正规的说,监控DM0的数据应该是十进制的1890。现在的16进制0718转为十进制是1816。这也算是正常吧,难免有误差。
程序不知道大家能看明白吗,我也不多说了,多看几遍手册,自然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