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的方式问题

楼主(2012-02-09):
三相五线制系统中,电机控制为自耦变压器启动方式,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220V,控制线路的电源的选择是380/220V变压器,还是直接用相线加零线220V,什么方式在启动时电压的波动对接触器线圈吸合影响小.

网友A:
用相线加零线可以呀,还可以省一个变压器

网友B:
相线加零线就可以

网友C:
用相线加零线可以呀,还可以省一个变压器.
我们工程当中;大都这样

网友D:
减少成本直接用相线和零线就可以了!很多厂都这样用的。

网友E:
理论上说是有好处的,实际上没见到过有加变压器的,太少了。我秋天安装的自耦降压装置控制40KW的电机供暖循环泵一直运行到现在也没出现毛病。只要选件合适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还是加隔离变压器安全好,不要省了,安全第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加隔离变压器安全好,不要省了,安全第一

网友H:
线路配置合适,变压器容量够,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I:
只是一般用的话用相线+零线就行了,要是有什么精确控制类的最好用控制变压器

楼主(2012-03-22):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