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谁有万用表表头的清晰图给传一个?

网友A:
数字表还是机械表

网友B:
机械表头就两根线

楼主:
现在断了一根,不知道怎么接,接在哪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参见图片中的位置!

网友D:
这是什么古董呀!哈哈
学习了!

网友E:
不错,真是古董

楼主:
谢谢到处看看。明天再看看。如果在下面焊,我也这么想,但是出线好象没有地方走。出不去线。不知怎么走的?

网友F:
拆一个好的,看看怎么接,没拆过指针表,用的都是数字的!

网友A:
线是向指针的反方向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