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已知电动机功率如何选择变压器容量??

楼主:
单台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A:
按照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规定10千瓦以上不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应该稍大于电机功率。变压器I=KVA/1.737/400v>电机I即可。(仅适合二次=400v电力变压器,效率一般60%-90%考虑)

网友B:
首先要调查用电地方的电源电压,用户的实际用电负荷和所在地方的条件

  然后参照变压器铭牌标示的技术数据逐一选择,一般应从变压器容量、电压、电流及环境条件综合考虑,其中容量选择应根据用户用电设备的容量、性质和使用时间来确定所需的负荷量,以此来选择变压器容量。

  在正常运行时,应使变压器承受的用电负荷为变压器额定容量的75~90%左右。运行中如实测出变压器实际承受负荷50小于%时,应更换小容量变压器,如大于变压器额定容量应立即更换大变压器。同时,对于电流的选择要注意负荷在电动机起动时能满足电动机的要求(因为电动机起动电流要比下沉运行时大4~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规定10千瓦以上不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应该稍大于电机功率。变压器I=KVA/1.737/400v>电机I即可。(仅适合二次=400v电力变压器,效率一般60%-90%考虑)

电机功率在10千瓦以下。
例如:5000VA的变压器380V初级,次级200V
变压器I= 500/1.737/200=1.44a
是这样计算马??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的:
1、电力系统三相变压器一,二次电流的理论公式如下:
一次电流=变压器视在功率(S)除以根号3再除以0.9再除以一次侧电压。
二次电流=变压器视在功率(S)除以根号3再除以0.9再除以二次侧电压。
2、10KV变400V,6KV变400V的三相配电变压器一次电流经验公式如下:
10KV的,一次电流等于变压器视在功率(S)剩以0.06
6KV的,一次电流等于变压器视在功率(S)剩以0.1
3、变压器的实际二次电流是与其二次负载有关的,上面(1)中提到的二次电流计算结果是二次负荷达到额定值时的数值,请注意。
例:10KV/0.4KV 、630KVA 三相变压器的一次与二次电流计算:
1、理论公式
I1=630KVA÷1.732÷0.9÷10KV≈40A
I2=630KVA÷1.732÷0.9÷0.4KV≈1010A
2、经验公式
I1=630KVA×0.06≈38A

网友A:
以下引用#5楼的发言:
   “ 电机功率在10千瓦以下。
例如:5000VA的变压器380V初级,次级200V
变压器I= 500/1.737/200=1.44a
是这样计算马??
谢谢”
你的数字500好像少一个零。另外对于电力变压器或控制变压器二次电压值均按优先数选取的如:10KV,6.6KV,低压660,400,127,110,36,24,12等等,因为200不属于R10系列。仅供参考,不对可以忽略。<<数值分析>>很好,有时间看一下。建议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C:
课本上说单台电动机直接起动。独立变压器容量是电动机百分之80既可。好像所有的电工初级课本上都有。

网友C:
前提是变压器只带一台电动机。

网友D:
交流电机直接启动,工频运行,要变压器吗?为什么?难道说电网的制式与电机的电压标准不匹配吗?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变压器的容量是电机容量的1.3-1.5倍才好呀。

网友E:
应该是电机是变压器的百分之八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参与,受益匪浅!!

网友F:
电机的额定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40%时可以直接起动。

楼主:
前提是电机额定功率在18.5KW一下!!

网友G(2015-06-19):
独立变压器容量是电动机百分之80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