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有哪些思路呢?如果电脑和PLC没有通信,让电脑发射一个方波信号,让PLC来检测。如果电脑发射的这个信号,持续是0或者1的话(比如死机,电源断电)。 PLC发出Reset指令?

新手提问,各位大牛轻拍

网友A:
一般采用看门狗方法。
计算机在固定周期内给外部输出一个“平安无事”的硬件指令或通讯信号,PLC监视此信号的周期,如果在规定的信号1.5倍时间还没有收到,可以裁定为“死机”,通过“RESET”、报警等方式处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个疑问是如果电脑故障,输出信号也可能恒定为1,这种情形,PLC也会收到信号,就不能报警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2-03-12):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看门狗方法。
计算机在固定周期内给外部输出一个“平安无事”的硬件指令或通讯信号,PLC监视此信号的周期,如果在规定的信号1.5倍时间还没有收到,可以裁定为“死机”,通过“RESET”、报警等方式处理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个疑问是如果电脑故障,输出信号也可能恒定为1,这种情形,PLC也会收到信号,就不能报警了,怎么办呢?

网友B:
采用边缘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边缘检测
谢谢yhzhx01的回复

能说的在具体点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PLC持续的检测,然后只在检测不到的时候返回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