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是这样的 一条轨入口就是光电开关盒一个电机  出口 是一个行程开关
计数是 用INC   DEC  直接加减那样做的  可是经常错
后来他们说 计数这东西吧 就是不好用  编程尽量 别用
想请教下各位 是这个样吗?PLC的  计数确实不好使么  我总感觉既然这个东西存在 就不应该啊!

网友A:
直接用计数器试试

网友B:
不清楚计数不好用这一说,可能是我没遇到这情况吧。

网友C:
首先加减要用上升或者下降沿触发。第二输入要有短暂的延时稳定程序。

网友D:
INC DEC 直接加减那样做的 可能会经常错!我三年多以前;调试时遇到过此现象;测试了好多次都这样!你还不如用ADD SUB加减法;每次接通加1或减1

网友E:
计数是有采样频率的,你的频率如果太高肯定会丢数的。最好用计数器,高频的话要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F:
1、注意输入电平,不接近方波要整型.
2、注意采样周期或运算周期与信号周期之间的关系,至少8-10倍以上,否则有可能丢失。
3、信号高电平时间相当于信号周期足够长,否则扑捉不到。

网友G:
这么不好用?
指令做处理没有?(见3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