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有一台型号为 MASTER-K120S K7M-DR14UE的 LG PLC 我用的是3.62的中文编程软件

楼主(2012-02-09):
你好我有一台型号为 MASTER-K120S K7M-DR14UE的 LG PLC 我用的是3.62的中文编程软件 USB转RS232的转换器
转换器驱动已安装好 自己做的连接线 5-5 2-3 3-2 就是怎么也连不上机 跪求各位大哥 软件端口我以知道设置了可还是没连上 就连台式机有通信口我也试过了 请问这型号的PLC在图片中还需要什么样的设置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的电脑串口对啊?是用的COM2口

楼主:
串口是的确CM2 电脑显示的也是COM2 就是不知怎么连接不上

网友B:
台式机能连上?run灯都没亮,看看拨动开关边上的小口里有2个开关,都要拨到off位置。如果还连不上就要怀疑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C:
先确认你的USB转换器能不能用;

网友D(2012-10-30):
我也试过、、就是连不上

网友D:
问下这个PLC 的RS232的数据线的定义脚、、、

网友E(2017-03-06):
以上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呀,现在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F(2018-12-0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样读取PLC里面的程序。

网友G:
编程软件正确,设置对com口。连线正确。

网友H(2019-03-10):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不知如何解决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一般是端口没有选择好,还有驱动安装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的usb转232是com3口,设置没错的,就是显示连机失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usb转232是com3口,设置没错的,就是显示连机失败
那比较奇怪了,LGls这个plc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J(2019-05-09):
引用 网友H:
我的usb转232是com3口,设置没错的,就是显示连机失败
有可能是PLC型号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