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欧姆龙PLC程序注解是乱码,因为写的时候是韩国人用韩文编程的,现在上传的程序是乱码?怎么让它变成韩文?

网友A:
不清楚你是否看得懂韩文。

如果看得懂,且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那么就可以将操作系统界面转化为韩文再上载你的程序。

或者你看得懂韩文,但非上述操作系统,那么你可以安装微软的内码转换软件,将你的PLC软件运行在韩文界面下。

如果你看不懂韩文,那么转换与不转化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如果原来是韩文的,最后也只能显示出韩文,除非你手工一个个转换成中文;

网友C(2012-08-23):
欧姆龙不是很了解,帮不了你了

网友D:
你的电脑不能识别韩文当然就变成乱码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