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一台台湾触摸屏  DM_150W  版本 VER:1.08  有DVI   VGA  输入      RS232  option 控制接口   接 VGA 口 到电脑有XP启动界面然后就显示没有信号请问是怎么回事    请问:  RS232  option 控制接口   该怎么接   本人不懂请给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启动后有信号,需要在pc的显示里设置是双屏复制或者扩展吧。rs232通常是2、3、5,是直连还是交叉,还是要看手册。

网友B:
你的屏带有VGA,看一下这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谢谢二位师傅的解答   VGA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