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新的西门子TP277 6寸触摸屏,与电脑连接,
1:用普通的网线连接,在WinccFlexible2008中,选择:传输:HTTP :设置地址:192.168.56.198,然后在TP277上要如何设置???????
还有这种连接方式对不对?[

网友A:
首先要设置TP277的网络地址,与电脑在一段中。下载时选择以太网方式并输入所设置的屏的以太网地址。

楼主:
在TP277上要怎么样设置呢??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比较菜呵呵,还有在电脑的WinccFlexible2008中,选择:传输:以太网吗??还有TP277上,和电脑以太网的地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很简单呀。哎。

网友B(2012-04-09):
现在好使了吗,里面的数据配方怎样通过脚本倒出来

网友C:
设置屏的网络IP为电脑同一网络里就可以了!如192.168.56.8

楼主:
已经好了,连接上了,将操作屏OS更新下,一切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