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各位前辈老师,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要求是用高速计数器测量编码器的脉冲输入频率,从而计算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参数如附件PDF中所示,使用的程序即附件中的程序。

因为我需要测量的电机频率为60kHz,因此PLC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设置为单项脉冲输入,接线时,将编码器的A和A''''分别接0.00和COM端口。

问题是PRV指令没有输出。

希望前辈能指点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非常感谢!

楼主:
附件1
程序不能上传。。。很怪,希望有建议的老师能直接回帖,或者联系我,QQ是492705526,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看一下你PLC能接收的脉冲频率最高是多少;

网友B:
有脉冲输入时不计数吗,还是说有计数但是不准确,说详细点啊

网友C:
用SPD指令测试一下;数据位得32运算!(避免运算数据过大而溢出)

网友D: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看一下你PLC能接收的脉冲频率最高是多少;你的程序编写正确吗?

楼主:
高速计数器的问题-程序
高速计数器没有数据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没有数据输出?
是编码器没有输出还是高速计数测不到输入信号?

网友E(2014-09-03):
回复 网友A:
能问下高速计数器如何使用设置

网友F:
楼主有眼无珠,提的问题无法回答----版主的问题都不回答.

将编码器的A和A''''分别接0.00和COM端口。----很奇怪的接线,能给个图吗?猜测编码器选错了.
这个问题也不指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