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时震动很大

楼主(2012-02-10):
机器工作原理:电机通过轴杆提升链条带动一个平台做升降运动,每次开机都要先复位一下机器,平台做一次升降运行,然后机器进入准备好状态。
现在的情况是:当第一次复位机器时,平台都有很大震动,然后工作就正常了,只有在平台下降比较快的时候有轻微震动;有时当平台下降到位后,上升一小段距离,然后就掉下去了,机器报警说是刹车故障(已经更换了一个新的刹车了,电机后面有一个编码器和检测刹车的传感器)

楼主:
用的是MENTOR II M75R直流驱动器

网友A:
复位开始时,限制速度和加速度了吗?

网友B:
不是刹车问题,应该是刹车的电信号输送误动作

网友C(2012-03-14):
同意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