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昨天遇到一台台达变频器VFD-B-100HP。本机由原机器厂商设置为多功能端子加减速模式。故障出现时就是外部按键不可以加减速,但操作面板可以。由于我以前没有这样调试过,也不知道台达变频器可以多功能端子加减速。我拆开看外部线路是接在多功能上面的,于是按多段速调整,但是线路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而继电器也接触不良,于是把这块故障修复后,多段速就可以用了。但是现在管理员却说不是这样的,而不能正常加速,当时我也没有理解过来。也就不修了。后来这个现场理说是由于这台变频器的一个插件坏过好几次,前几次坏也是这个故障。
我回家后再查资料和上网向ZCMY请教这个变频器的调整数据。然后仔细查阅说明书,才知道这种变频器可以利用外部多功能端子进行加减速控制,相当于把控制面板的上下按键转移到多功能端子上。
于是我再次到现场去按说明书去调整,机器仍然不能用外部调速。
现场管理员说这个变频器坏了很多次都是这样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什么插件坏了,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又坏掉。
我分析了一个这个外部的设计电路:通过二个按钮开关,点动二个5A11脚220V的这个大中间继电器。
我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这个220V的线圈对变频器产生了干扰,而造成了变频器端子电压不正常,从而击坏了数据模块。这种电路最好是不要用继电器转换,而是直接用按钮就可了(装继电器也是多此一举)。据说这个厂家做的其它这种方式的机器也是老坏这个部位。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变频器并不显示故障,所以外部从面板上根本就无法确定是否模块问题。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用光耦与外部隔离的,

楼主:
问题是同一个的端子,可以运行多段速,但不能运行加减速指令。

网友B:
吴版没找到真正原因,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用光耦与外部隔离的,厂家用继电器隔离回路是对的。台达b系列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存储器虚焊。

网友C:
哦,还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