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谢谢各位师傅,PLC故障已找到,是由于机床满负荷时换相震动过大引起,单把PLC于机床分离就行了。请教师傅们PLC能承受多大震动?震动过大时PLC工作异常是何原因?

网友A:
呵呵;与PLC的构造有关;PLC各线路板间用排线的就好些,有用插件的对振动就比较敏感;

网友B:
楼主你好!
恭喜你找到原因了!我们工业上常用的PLC缺点:都不具备防震及防水和防尘功能。
                                    优点:价格便宜;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例如在:工程车辆上;及特殊行业;都有自己专业的PLC。

网友C:
有PLC的线路板之间用插座连接就容易出故障

网友D:
尤其是国产的PLC自带电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这个也不能怪产品的质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