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研发)

楼主(2012-02-10):
近期有一项目正在做方案;可能要设计一台4到5轴的机器人来配合完成!我以前没接触过机器人这一块;所以希望得到各位大哥的帮助;有过参与设计过或配合别人完成过机器人设备高工们;还得想您们多多指教!
在选型这一块;还得偏向三菱。因为电脑原因有一年多没用过西门子产品了;所以西门子个人对它没把握!
谁有资料请共享一下!谢谢!谢谢!

楼主:
大家请多多关注!帮忙顶起来!谢谢!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关注呀!啊

楼主:
机器人;跟三菱6轴机有点相似;但公司希望我们自己研发;自己设计;生产!我对机器人一点都不太了解。迷茫;

网友A(2012-03-17):
我公司可以设计4到6轴机器人,QQ21430515

网友B:
专业复杂轨迹离线编程

思路:可以用专门的CAM控制软件,只要能输出六个角度轴,就可以作为机械手的控制器了。
剩下的只是机械手本体以及制造精度。

我可以成功的做出6角度关节的运动代码,基于六个角度旋转的那种。

也可以做出各品牌控制器的专用程序代码。

网友C(2012-08-27):
我公司是生产机器人的   广州数控机器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到底你是要设计一个机械手还是一个机器人,如果是机械手的话可以用三菱的系统控制(三菱有专用控制类似于机器人的机械手CPU),如果机器人的话目前都是成品,自己包含控制系统的。至于你没用选用西门子是对滴,因为选用西门子你的最终下场肯定是死翘翘
为什么不能用西门子啊?新手求指教.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过这里了;谁那里有CAN控制软件呀!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F(2012-10-04):
兄弟你是广数的吗,冒昧的问一下,广数的机器人是不是自主的,做的外形比较粗糙,但广数整体好像还蛮有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