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我公司10KV高压三相进线其中1相高压跌落式熔丝老烧,请问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A:
看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B:
可查看电流、判断熔断器是否正常等。

网友C:
可能这一相安装也有问题,熔丝的安装松紧都很关键

楼主:
三相负载电流基本平衡,低压侧电流总显示最在800A

楼主:
今天我司在生产过程中突然2相高压跌落式熔丝烧坏,之后我将另1相拿下,检查变压器,将变压器装油口处螺帽拧下,在拧下螺帽同时冒出不少变压器油,请问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是你的保险的问题。

网友E:
熔丝座接触不良

网友F:
不一定是变压器有问题,有问题瓦斯会动作的

网友G:
负荷有变频设备吧。

网友H:
变压器是否过载,一般装铁落式熔丝为400kva变压器。另外经常烧保险,鸭嘴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I:
1:安装松紧,2:你的保险质量有问题。

网友J(2012-03-13):
接触不良,保险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