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情况说明:
我们新工厂的三项电,是三项四线制。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由于某些原因。供电经常不稳定,出现掉相,或者零线突然变成火线。
导致办公区220V的点变成380V的,烧坏很多电器。

请问各位师傅,谁有最简单的办法解决?
高成本就不用讲了!

网友A:
严格说早就不用零线的说法了,那是“中性线”,只是许多人沿用了以前的叫法而已。当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就会带电了,所以并不是始终是“零”电位的,不能叫“零线”。三相四线制应该做到中性线跟地线合一,即PEN线。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情况说明:
我们新工厂的三项电,是三项四线制。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由于某些原因。供电经常不稳定,出现掉相,或者零线突然变成火线。
导致办公区220V的点变成380V的,烧坏很多电器。

请问各位师傅,谁有最简单的办法解决?
高成本就不用讲了!
按说,这样的帖子不用回复:
第一,不严谨——有错别字;
第二,思维不具一般化——说“……就不用讲了”。
但我倚老卖老,闲说两句。

问:是独立变压器还是公用负荷?
供电可靠性,需从供电设备和供电线路上来保证;
缺相保护或中性线断裂保护,可采用相关保护措施(我提不出具体的方法)。

网友C:
你的零线基础线接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早就不用零线的说法了,那是“中性线”,只是许多人沿用了以前的叫法而已。当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就会带电了,所以并不是始终是“零”电位的,不能叫“零线”。三相四线制应该做到中性线跟地线合一,即PEN线。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谢谢这位师傅!  我们厂里的电,是从旁边村里牵来的,极不稳定!

就是说,把中性线和地线接在一起,应该会好很多。  要不要加个三项控制器??

网友D:
你采用缺相保护或中性线断裂保护

网友E(2019-01-30):
这是过去的内容。有条件自己做一个接地网和零线并联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情况说明:
我们新工厂的三项电,是三项四线制。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由于某些原因。供电经常不稳定,出现掉相,或者零线突然变成火线。
导致办公区220V的点变成380V的,烧坏很多电器。

请问各位师傅,谁有最简单的办法解决?
高成本就不用讲了!
你检查下你们的负载一定严重不平衡,只有这样才会中心点漂移但是中性线电压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