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我想学学那个 但是什么都不会 谁推荐个 比较好点的入门级的图书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书籍多的是了,一抓一大把,但看你从事哪一行,要有重点的学才行。

楼主:
0.0
我主要是机械方便的 推荐本书吧 谢谢

网友B:
直接百度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书。。。

网友C:
CAD基本上是不用看书的了,书可能会越看越不会用。找个熟悉这个软件的人,稍指点一下就会了。一般机械制图只要会用普通的二维图就可以,而不须要用CAD来3D制图。3D制图最好用专业的3D软件。

网友D:
机械方面难点不是CAD怎么用,而是你的机械图怎么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