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一个控制电路。按SB1,水泵1立即工作,过5秒后水泵2工作,过10秒后水泵3工作。
                    按SB2,水泵3立即停止,过5秒后水泵2停止,过10秒后水泵1停止。
没有明确提出用什么方法。

请问按照这个要求应该用PLC编写程序,还是用普通的电气控制线路写?

网友A:
就3个水泵控制;个人觉得普通的继电器电气控制线路就OK.
我们做电气也不能太依赖PLC 吧!
记得6到7年前;PLC没有在国内普及的时候;我们复杂的电气线路还是用继电器完成了。

楼主:
如果用继电器,那不得用好几个时间继电器才可以吗。
反正我是用PLC编了个程序。

网友B:
用继电器做要选工作可靠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再加上3个泵的接触器,估计其价格和PLC差不多了。
用PLC可以选国产的、继电器输出的加上热保输入4点输出3点就够了而且工作稳定,计时精确..........

网友C:
国产的PLC应该完全胜任了,而且扩展方便些。

网友D:
如果用继电器的话,要四个时间继电器。线路复杂一些,当然,这是考试,可以画一个出来,用PLC更简单,但同样要画梯形图。差不多的复杂程度。PLC还拖不起接触器,所以用时间继电器的电路更好一些。

网友E: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行!
没有PLC的时候都是继电器来做,当然用PLC的话线路最简,查找问题更加方便

网友H:
你用PLC不还是要用接触器吗?接触器是省不掉的啦!

网友F:
给你个PLC控制程序,供参考。我是用三菱PLC编写的。

网友I:
用两种电路都可以。。

网友J:
两个方案都可以!PLC方便些但价格贵,

网友K:
用普通的电路来控制就行啦,成本低

网友F:
选一种价格便宜的小型PLC还是不难的,虽然成本有所增加,但关键是可靠性要好啊!

楼主:
11楼的朋友编的好
我当时是这样编的,我也正在学习三菱FX2N。11楼的朋友,还是你编的程序简洁,值得学习!

网友L:
用继电器,稳定性不好,用PLC太浪费,建议用LOGO

网友M:
继电器省钱,PLC省事!

网友N:
很简单的逻辑,老掉牙的试题

网友O:
PLC定时器,必须的

网友P:
用PLC简单而且易于故障的查询

网友Q:
继电器控制和PLC控制都能实现,典型的延时控制,不难

网友R:
都行,最好用PIC,简洁漂亮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行!
 没有PLC的时候都是继电器来做,当然用PLC的话线路最简,查找问题更加方便

网友F:
用分立件作一个电路,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T:
用梯形图很好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U:
用继电器成本低

网友V:
当然用PLC简单

网友W:
建议使用梯形图编写控制程序。

网友X:
从考试的角度讲,应该是先画出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图  然后再转换成PLC梯形图    但实际中无论怎么样  能够达到要求就行了

网友Y:
第一步先画出时序图,
第二步画梯形图或写语句表,
第三步用仿真软件测试程序

网友Z: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啊

网友AA:
我觉得还是用PLC,一是程序简单,查找问题方便,二是思路会比较清楚点

网友AB(2012-03-13):
PLC我还不会,只能用继电器和接触器来控制了,谢谢高手们!

网友Z:
这个我感觉用最基本的基本指令就解决了,用PLC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