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我的应用选择变频器远距离(>75m)电流方式、手动设置频率,4-20ma信号设定信号怎样产仍比较合适?
我在网上看到有公司有4-20ma信号发生模块,接电位器可调节输出,可是价格比较贵,报价600多。

楼主:
版主:抱歉,由于操作问题,帖子发重了。

网友A:
哦,发重就发重吧。4-20mA信号发生器的功能,不应该那么贵。买一个电压/电流转换器模块300-400元足够了。你可以在网上搜下,到处都是。

网友B:
有带4~20mA的万用表,不过价格一般都在千元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