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什么功能呀

楼主(2012-02-11):
请教这个电路什么功能呀

楼主:
整流后出来540V直流,这部分电路冒似多余,

网友A:
能保证所绘电路没有问题??ZTX958是NPN管还是PNP管???别的元件没有标注???1M电阻太可疑????

网友B:
是啊,无论管子类型的对与错,有1M电阻串在这儿,电路就只是个摆设,毫无用处啊。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流后出来540V直流,这部分电路冒似多余,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楼主所传的图是系统自带“画图”制作的,还是用的其它画图软件?
矩形箭头及文字是怎么做上去的?
从网上下了一个,也不行啊,只出文字框,不带箭头啊。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实物可能是一切正常的,但是你画的电路图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D:
你画的电路图应该是不完整或错误的。

网友E:
电路图没画全看那几个二极管像电压检测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老师热情指导!我前天的电路图确实漏画2个电阻,今天已经更正!
我制作这图片的过程:
第一步:用电脑摄像头拍电路板,再把图片保存到电脑里面
第二步:然后打开WORD文档,插入图片,再用WORD工具标注问题
第三步:等图片标注好之后,再电脑截图WORD标注好的画面(我是用QQ的截图工具,还有一种方法CTRL+ALT+A同时按也可以电脑截屏幕整个图片,再保存图片)

楼主:
首先打开WORD再按图片步骤操作:

网友F:
图纸画错了,左边的二极管为稳压管,1M电阻应是制动电阻。
这是制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老师热情指导!我前天的电路图确实漏画2个电阻,今天已经更正!
我制作这图片的过程:
第一步:用电脑摄像头拍电路板,再把图片保存到电脑里面
第二步:然后打开WORD文档,插入图片,再用WORD工具标注问题
第三步:等图片标注好之后,再电脑截图WORD标注好的画面(我是用QQ的截图工具,还有一种方法CTRL+ALT+A同时按也可以电脑截屏幕整个图片,再保存图片)
哈哈,原来是WORD做的,怪不得我用画图,如何也找不到带箭头的标注呢(关键就是找它啊)?
是用自选图形里面的标注。这事我纳闷了好多天啊。
谢谢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