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一般的机在空载时模块一点也不发热,但台达VFD-M空载状态下发热相当厉害,通电一小时在没装铝板时手摸不得,很烫。模块型号BSM10GP120,台台一样的,不是故障是此机的正常现象,请问空载时它的热是哪里发出来的?这种机型与其它型号有点不同的是6个桥臂只用2路电源而非常见的4路电源

楼主:
是好是差暂且不论,只谈为什么

网友A(2013-03-17):
按你这样说的话就是上桥三臂共用一路电源是吗?倒是少见。

网友B:
驱动电阻没选好吧。

网友C:
是不是载波频率高呀?

网友D:
这少见的电路我据然第一次就见到了,在欧瑞F1000G,害得我30元钱买了个电源驱动板的电原理图

网友E:
我认为这是IGBT的开关损耗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