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在变频器参数代码所对应的地址或是单片机I/O口所对应的地址,还有PLC里面的地址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数据,例如:0X80,这个“X”表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将0X80写成 1000 0000,你能明白吗?

楼主:
不是很明白
我知道8对应1000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PLC ?

网友A:
想必你见到0b10000000、0d128还得上来问

网友C:
16进制数,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去百度一下……

网友D:
猫猫狗狗都有个名字,X也就是这个地方或者东西的名字了

网友E:
呵呵;具体的含义,请把用的具体地方讲一下;

网友F:
0x  代表十六进制!

楼主:
嗯,楼上这么说我就懂了,呵呵,谢谢啦!那么0b和0d就是二进制和十进制了?

网友G:
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H:
其实碰到有些问题,我们先应该查找资料,如果还是看不懂或是找不到,再来求助。。。而不是一有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就是问别人。。。这样无助于学习和经验的积累。。。

楼主:
嗯,受教了
嗯,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楼上这么说我就懂了,呵呵,谢谢啦!那么0b和0d就是二进制和十进制了?
肯动脑筋就是好孩子,我喜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