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请问一下“
一个电热管电阻是24欧。电压是380V,它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A:
380/24*380=6016

网友B:
电压的平方/电阻

网友C:
这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D:
这个 P=UI   I=U/R   P=U*U/R

网友E: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

网友F:
是不是三相啊?

楼主(2012-05-23):
是二相,如果是三相的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