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我听说,WINCC 6.2 在用Simatic_EKB_Install_2010_05_09这个软件授权过后,是不是通过PPI的线 然后用OPC 就可以连S7 200了?从而实现再WINCC上面控制PLC的目的。
问题是,这其中要不要其他什么硬件,或者要不要其他授权?因为今天听到一个老师傅说,就是这么不得行,得要什么插在电脑上的卡,或者什么U盘加密狗,那东西要几万RMB...不然不能调用外部变量。请问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学这个一般人可学不起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说,WINCC 6.2 在用Simatic_EKB_Install_2010_05_09这个软件**过后,是不是通过PPI的线 然后用OPC 就可以连S7 200了?从而实现再WINCC上面控制PLC的目的。
问题是,这其中要不要其他什么硬件,或者要不要其他**?因为今天听到一个老师傅说,就是这么不得行,得要什么插在电脑上的卡,或者什么U盘加密狗,那东西要几万RMB...不然不能调用外部变量。请问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学这个一般人可学不起啦。

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对于版权意识的淡薄,东Wincc7开始,亚洲版使用USB加密狗,欧洲版仍然沿用软授权方式。

对于组态的学习来说,个人现在更推荐IFIX ,可以提供2小时的试用,结束之后,重起软件就可以继续2小时,学习组态学习的是一种方法,不要局限于某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说,WINCC 6.2 在用Simatic_EKB_Install_2010_05_09这个软件**过后,是不是通过PPI的线 然后用OPC 就可以连S7 200了?从而实现再WINCC上面控制PLC的目的。
 问题是,这其中要不要其他什么硬件,或者要不要其他**?因为今天听到一个老师傅说,就是这么不得行,得要什么插在电脑上的卡,或者什么U盘加密狗,那东西要几万RMB...不然不能调用外部变量。请问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学这个一般人可学不起啦。

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对于版权意识的淡薄,东Wincc7开始,亚洲版使用USB加密狗,欧洲版仍然沿用软**方式。

对于组态的学习来说,个人现在更推荐IFIX ,可以提供2小时的试用,结束之后,重起软件就可以继续2小时,学习组态学习的是一种方法,不要局限于某个软件……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Regards

你好,我现在只有这个,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用的WINCC 6.2还是可以用的对吧,也就是说那个授权是完全解密了的???

至于你说的那个软件,以后是要学的,学东西不能居于一个,说得没错

网友B:
6.2还应该是软件授权。

网友C:
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对于版权意识的淡薄,东Wincc7开始,亚洲版使用USB加密狗,欧洲版仍然沿用软授权方式。

对于组态的学习来说,个人现在更推荐IFIX ,可以提供2小时的试用,结束之后,重起软件就可以继续2小时,学习组态学习的是一种方法,不要局限于某个软件……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是不是不能用外部变量?

网友D:
百度一下

网友E: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