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HSC1  HSC2  用两个编码器做一个动作 ,第一个编码器转设定值后,第二个编码器启动,到转完设动值后又到第一个启动,周已复始这个动作,求高手指点。。。。kit1024@163.com

网友A:
其实用一个高速计数器更好,计数器完成中断输出控制!

网友B:
这东西不明白,难道编码器是执行器件,可以控制它启动停止?

网友C:
没表达明白!

网友D(2012-03-14):
编码器只是一个反馈装置,没有执行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