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1):
用的TONR定时器,T5-T14  一次全部复位的话 用的什么指令呢?具体怎么写呢?大哥们说下。-200CPU

网友A:
就用复位指令复位,与复位输出继电器相同。

网友B:
你可要用位存储器跟复位指令一起就可要实现了。

网友C:
例如:
LD     I0.0
R      T5, 10
则T5-T14全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