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我是新手啊,自己写了个 控制5个电机正反转的。1#正转到设定时间 开始倒转同时2#开始正转到设定时间开始倒转同时3#正转一直到5#反转的时候启动1#正转。 我写好了后 不能添加每个电机的正反转互锁。一添加 他就不执行反转直接跳到下一个电机的正转了 。。不加互锁 很正常。。大家帮我看看啊 。。谢谢

网友A:
PLC扫描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
可以先驱动中间继电器M0.0 和M0.1然后再驱动Q0.0和Q0.1  加上电机互锁..........

网友B:
大哥  你那个NWP 程序是使用什么软件编的啊

网友C:
提出问题前先表明自己所用PLC的品牌、系列,然后说明自己所要的要求、结果(越详细越好),最后贴上自己所编的程序,这样大家才能对你有所帮助,不要让大家猜

网友D:
楼上的说得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提出问题前先表明自己所用PLC的品牌、系列,然后说明自己所要的要求、结果(越详细越好),最后贴上自己所编的程序,这样大家才能对你有所帮助,不要让大家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