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控制图是这样的
工作是按下按钮,A,B两个阀门开始进料,A阀门30秒后关闭,B继续放料,当液位到传感器2时,搅拌电机开始启动,当液位到3时候,B阀门关闭,5min后,搅拌机停止,同时阀门C打开,放料,当液位到1时,在延迟10秒,出料阀C关闭,完成一个工作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图是这样的
工作是按下按钮,A,B两个阀门开始进料,A阀门30秒后关闭,B继续放料,当液位到传感器2时,搅拌电机开始启动,当液位到3时候,B阀门关闭,5min后,搅拌机停止,同时阀门C打开,放料,当液位到1时,在延迟10秒,出料阀C关闭,完成一个工作周期。

连个定时器都没有看到,连个秒脉冲都没哟看到,楼主的程序太搞笑了。

楼主,在编程之前应该仔细阅读手册,不要计数器,定时器都没有分清楚就编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程序中还有几个漏洞。即使计数器能那样工作,出料阀能不能出料?还有你看一下当打开出料阀c时液位低于高位,高于中位是,搅拌电机的动作……
我也是刚接触plc共同学习……

网友C:
1楼是说,如果要计时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器;倘若要用计数器计时,则要对时钟脉冲信号计数(例如100ms、1s时钟脉冲等)。
如果是初次编程,可以先(分别)试验定时器、计数器等。

楼主:
让大家见笑了,我第一次编程,本着学习的态度,有需要改正的地方请大侠们指点出来,我再改正,这个程序是用台达编写的,是第一次接触台达plc。

楼主:
。。。
这位大哥,你说的对,我是初学者,来这里就是学习的,关于计数器和定时器在程序里该怎么用,希望大哥你能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D:
台达的PLC,计时器是信号给了以后计时,到时间后动作,计数器是没一次信号一次累计,到了预定的信号次数才工作的,好好看看书吧,这是最基础的。

楼主:
各位大哥,除了定时器需要改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嘛????

网友E:
要加一个复位按钮,这是实际生产需要

网友F:
学习,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G:
SSD590,ABB,西门子等直流调速器
西门子,690,ABB,安川等交流变频器
QQ技术交流群:19420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