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因为有两个感应开关坏了,而又没有备件了,我们就在PLC程序里面把两个感应开关对应的点强制了,但是后来有感应开关换好时,而且也在程序上取消了强制信号,可是监控显示之前被强制的点都是亮着的,而那两个感应开关又没有感应到东西。我们拆下输入到PLC输入模块对应点上的线时,监控上的两个点还是亮着的。。。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加常闭点强制,去除所用常闭点
编程软件强制,用编程软件“撤销强制”功能

楼主:
可是用编程软件“撤销强制”功能了,还是常亮那怎么处理捏。。;。

网友B:
软件连上PLC,取消所有强制;

网友C:
软件连上PLC,取消所有强制

网友D:
SSD590,ABB,西门子等直流调速器
西门子,690,ABB,安川等交流变频器
QQ技术交流群:194204630

网友E:
在强制的变量表里删除啊,就是说在哪强制,在哪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