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步进程序错在哪里,我按书上例子写的

楼主(2012-02-12):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86版本的软件,我只是把错误的地方换成一句LD M8000才能编译通过
一直看不出来错在哪里,我想请教师傅怎么写才能正常通过编译,这是按书上例子写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这个 是写法不对吧 这样写不行吧 蓝框那里没东西 那不就是 四步嚒

网友B:
这样是编译不了的,要么你加个常闭点,要么你把下边几条分支直接连到左母线上

网友C:
那个位置要有控制信号节点才行

网友D:
分支程序不能直接和左母线连接,必须有触点...........

网友E:
蓝框那边加个控制信号吧,要是没有其他要求加M8000好了

网友F:
蓝框处必须有个触点;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的图片不完整,让楼上的师傅误解了,这样就清楚多了,
就是STL S21后面这句话报错的,这是书上的例子抄来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就是不知道我哪里是输入错了,我也反复核对过没有抄错的,
难道真的只能STL S21后面接着写成LD M8000开头才能通过编译吗?书上也没有这个M8000开头的啊,真是不知道了

网友G:
我的是GX Developer 8.31版本,可以编译通过;若必须加个LD M8000,那就加一个吧。
你的输入,应当没错,既然加LD M8000能够通过。

网友H(2012-07-26):
你可以把那部分的光标上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I:
就是蓝色光标那的问题

网友J:
那不直接和左母线连接的,要是你用STL指令后就可以这样写了

网友H(2012-10-08):
光标往上移动就可以了 ,但是你是第一行写的就不行  人家不是第一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