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前天发来一台康沃G1 5.5 的变频器 查看故障记录 ER01 ER03 后来上电测试 霍尔信号输出和公共端间的电压为5V(两只霍尔的信号输出脚好像是串联发送到CPU的 也没注意) 后来直接拖小电机 显示电流1.2A 正常 就这样开了一下午 也没见报故障 维修部没有大负载去试验 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还能从哪些地方入手 小弟再此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询问发货者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使用不当所至。
另外,信号输出端不会是5V吧?电流检测信号也不可能是串联输出。楼主可能没看准。

楼主:
ER01是恒速过流 ER03是加速过流  照您这么说那就是霍尔的原因? 不过后来发现风扇不转 会不会是风扇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