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新投入使用的螺杆空压机,电机130KW ,两极电机,额定电流240,采用ABB550变频器,采用PID控制,最低转速设定在1200转。
刚开机时电机的转速2950转,电流245A,随着压力的增大,转速的下降到1200转时电机的电流200A左右,电流下降不明显,控制面板上显示电压190V,功率50KW.我想问一问电流这么大对电机有伤害吗,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适。

网友A:
电流在何处测量,用什么电流表。普通钳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流不准,应测进线端。

楼主:
电流是在控制面板上看到的。

网友B:
你看的是电机的电流,不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C:
电流大小还与负载有关,是否会对电机造成损坏要看电机的特性。

网友D:
你可将螺杆空压机在工频/低频状态时,实测马达实际运行电压、电流、温度、输出压力等做个比较。如果在低频运行的190V、XXHz、200A、实际输出功率50KW时,马达不过热,声音正常,无振动的话,对电机不会造成损害。当空压机输出压力接近设定的上限压力时,马达的实际电流至少是额定电流的60%。你可以看一下空压机的铭牌上的额定压力是多少,一般都是将上限压力设定比此值低0.05MPa。

深圳市万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wanshengda.com
0755-83106619   83105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