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我是新手,想用TD400 来设定 定时器PT的值,具体怎么做呢  224的CPU    或者有什么教程之类的。大家说下谢谢

网友A:
下载一个TD400用户手册好好看一下吧;

网友B:
用TD400改内存的值,在定时器里设PT为内存的值
比如VW0

楼主:
现在我知道 定时器的PT值 。设定为VW  比如是VW100  TD400的组态具体操作是什么呢 能不能TD400 的一个设定 改变PLC 里2个定时器的时间。。比如我在TD400 设定一个100 同时PLC里面 T37和T38 的值都变 100

网友C:
你想要多少个都可以,关键不在面板这里,而是在程序里将VW100作为定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