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我们公司的数控车床CAK6150P,沈阳机床厂出的,大森3系统,X轴伺服电机坏了,伺服电机型号是:SGMG-05A2AC,伺服驱动器型号是:SGDB-05ADG现在这个型号的电机安川厂家已经不再生产了,其属于Σ1系列的,我们用现在生产的Σ5系列的伺服电机SGMGV-09ADC61和伺服驱动器SGDV-7R6A01A代换,此系统主机大森3(R2J50L)一直报警,显示361 X轴编码器出错,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码器型号,对一下相关的参数。

楼主:
∑5用的是20位编码器,∑I用的是8192线编码器,我是把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换了,有个编码器分频比设一样(2500)还是不行。脱开主机直接给伺服器送电,电机可以运行。

楼主:
或者有别的电机可以替换?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与主机的通讯线针脚定义不同吧,主机检测不到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

网友C(2012-03-13):
不一定非得用安川的啊!也可以用别的伺服电机替代的!

网友D:
20位编码器 “位”一般是用在绝对值编码器上的, 而 "线"是用在增量的编码器上的,这两种编码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用处也不一样的。而且8192线才相当于13位的,换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