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我想用S7-200连接2个旋转编码器分别控制2个三相变频器,2个变频器分别连接电机。我再用西门子的人机界面连接S7-200,这样可行吧?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可以的话~指导一下我~谢谢了各位~表情   还有~要S7-200的哪个型号能满足我的要求(224cn够用吗?),要不要加装模块?

楼主:
是不是最便宜的型号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最便宜的型号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应该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最便宜的型号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是的,221 222的可接两,224 226可接四

网友C(2012-03-14):
不是便宜就能用的,要看高速计数端口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