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一台SAVCH S1100 2T1.5G的变频,上电正常,接电机运作后会出现以下几个情况:
1、正常运作一段时间后(一天或者很多天)原设定30HZ的频率会自动变成出厂的50HZ
2、有时断电后再上电,设定频率由30HZ变成50HZ
3、有时报警CF3.3
变频使用一年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原设定,是通过端子还是面板设定的?如系端子(电位器)设定,须排除外电路原因。若系变频器的原因,有点奇怪啊。须检查输入MCU引脚用于内部A/D转换基准的参考电压,一般为2.5V或5V,是否有不稳定现象。若直接是面板数字设定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参数都是通过面板直接设定的,我暂时把里面一条接地的引线去掉了,去上机试试。老师,如果公司电网是三相四线,零地混接会不会引起变频的故障的?

楼主:
老师,现在上电就报CF.3.3,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