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请教高人  本人有一台富士G11的变频器是380的,我的电机是额定电压240V,额定频率200HZ,请问变频器怎么设参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320V到480V,谢谢!

网友A:
既然是电机等级在240V,为什么要把电压设到320V到480V?这样电机受得了吗?200Hz的频率倒是没有什么,就是把输出电压搞得太高了,电机受不了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们是销售部门,这是客户提的要求,他说他们以前使用的不是G11的是E1的他现在想使用G11的所以想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B:
修改参数,将变频器里电机电压参数修改为240V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