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

楼主(2012-02-13):
我是PLC初学者,我先请假各位微分指令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多看看手册吧! 上面很详细!

网友B:
比较指令就是比较两个数的大小呗,微分,就是在一个信号的上升或者下降沿,触发,比如你一个信号是常闭的,如果是上升沿微分的话,就是这个信号闭合的一瞬间,如果是下降沿微分,就是这个信号的断开一瞬间触发

网友C:
上升沿及下降沿只运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2012-08-29):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哦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