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是智能节电王插板。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由于像电脑这样的电器内部有变压器,所以在关机之后还在耗电。我想做一种这样的插座,在检测到关机之后的微小电流之后,可以自动将插线板上的开关断开。这样就可以省电了。
我在考虑用UC3842这个芯片,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是否能做到呢?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A:
这个芯片不行他是电源芯片,

网友B:
这个是开关电源里的脉宽调制电路芯片,不能用到控制是流吧!!

网友C:
你这个比较复杂的,还是用单片机来实现吧,简单的IC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D:
UC3842 采用固定工作频率脉冲宽度可控调制方式,共有8 个引脚,各脚功能如下:①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外接阻容元件用于改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②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误差电压,从而控制脉冲宽度;③脚为电流检测输入端, 当检测电压超过1V时缩小脉冲宽度使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④脚为定时端,内部振荡器的工作频率由外接的阻容时间常数决定,f=1.72/(RT×CT);⑤脚为公共地端;⑥脚为推挽输出端,内部为图腾柱式,上升、下降时间仅为50ns 驱动能力为±1A ;⑦脚是直流电源供电端,具有欠、过压锁定功能,芯片功耗为15mW;⑧脚为5V 基准电压输出端,有50mA 的负载能力。

网友D:
是一种型性能优良的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芯片。该调制器单端输出,能直接驱动双极型的功率管或场效应管。其主要优点是其管脚效应少,外围电路简单,电压调整率可达0.01%,工作频率高达500KHz,启动电流小于1mA,正常工作电流为5mA,并可利用高频变压器实现与电网的隔离。该芯片集成了振荡器、具有高温补偿的高增益误差放大器、电流检测比较器、图腾柱输出电流、输入和基准欠电压锁定电路以及PWM锁存器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打算用430单片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