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请问三相电流150A,配什么规格型号,电度表,和电流互感器

网友A:
用三相四线电表,200比5的电流表和互感器,型号可以在网上查,正泰就可以了!

网友B:
三相四线5A电表.200比5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C:
电压表:42L6-450,电流表:42L6-200/5A,电流互感器:BH 0.66 30I 200/5
厂家均为:正泰

网友D:
同意三楼建议

网友E:
同意三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