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路个碳刷。

楼主(2012-02-13):
除了碳刷,还有什么方法连接旋转件与固定件电路吗?
(交流380V)

这种碳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呀!

网友A:
你可以选好的碳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无线传输(包含电源和数据传输均可
向熊哥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无线传输(包含电源和数据传输均可
电源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无线传输(包含电源和数据传输均可
电源也可以?
海尔有款电视电源就是无线传送的,叫无尾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无线传输(包含电源和数据传输均可

谢谢,我是连380V交流电源个呀?也可以用无线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看你的功率大小而已,一般采用2相电源输送,

我的是4KW的三相电机。除了用碳刷,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旋转的设备。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无线传输(包含电源和数据传输均可

电源也可以?
海尔有款电视电源就是无线传送的,叫无尾电视
那是功率不大,来个大功率的再看看

网友C:
只是看你的功率大小而已,一般采用2相电源输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个KW,建议采用大气隙漏磁变压器做无线传输,其余通信数据采用无线传输,成本较高但是运行可靠性高

4KW也能无线传输,不知距离最远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无线传输(包含电源和数据传输均可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咋感觉自己是咕噜寡闻了;看样子是书看少了呀!真悲哀!

楼主:
谢谢朋友们!
现在我们的条件可能用不上无线传输个设备,所以只能想想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
可我现在用无线传输。成本太高呀!
只能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