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我在看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想不通的问题,想请教各位:
1;在PLC读取模拟单元的数据,在监控中显示的是模拟量(如5V)还是标定。
2:在PID控制中,设定值与标定是个什么关系,如我现在要设定温度100度,是在设定存储器中写入100还是要通过与标定的计算。
3:现在许多变频器有PID功能,在没有PLC的情况下能单独使用吗?怎么用?
4:在模糊控制中,不懂矩阵的计算。

网友A:
1、标定值
2、那取决于PID功能块或者您自己编写的功能块。
3、是的,请查看对应变频器的说明书。
4、那您看来需要补充高等数学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