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 电机启动

楼主(2012-02-13):
我有一个75kw 电机,以前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现在由于启动器已经损坏,无法修复,请问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吗?还有哪些方法呢?多谢

网友A:
可以!还可以用变频.

网友B:
星三角适用于轻载启动,例如风机启动....
看你的具体负载来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C:
星角、自耦都可以

网友D:
采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E:
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样的,变频器肯定能行,星三角估计对你来说不行。因为已经选软启动了,肯定是星三角不合适,因为软启动要比星三角费用多。

网友F:
可以,主要是要做电机的连接片去掉,然后在用3根和原来一样的线引到启动柜那里,在启动柜那里改成Y-△启动就行了;要是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就不要改增加线了也不要改电机了。

网友G:
觉得还是用变频器好

网友H:
是鼠笼电机吗?是轻载起动吗?如是就可以考虑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I: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三个交流接触器,2大1小,需要配热继电器

网友J:
用自耦变压器或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K:
最好更新软起。

网友L:
星三角、自耦降压都可以。

网友M:
可以,星三角,变频器,自耦启动。看你的启动负载来选。

网友N:
不要用星三角!用自耦。最好是用变频器。

网友O:
如果在经济上能够承受最好是选变频的

网友P:
75KW用星三角肯定是不理想的了,想想多大电流?还有负载时这么大的电机星形能启动么?还不如装一台变频器算了。这么大变频器可能要好多银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75KW用星三角肯定是不理想的了,想想多大电流?还有负载时这么大的电机星形能启动么?还不如装一台变频器算了。这么大变频器可能要好多银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同意此意见;三菱75KW也不就一万六七左右吗。施耐德的也就二万五六左右吧!
如果你启动次数非常少(一个月就启动一次;或几个月才启动一次可以考虑星三角型启动)星三角启动;配几个施耐德交流接触器;不也要好几千元吗?

网友R:
根据你的负载决定启动方式吧。要是有钱可以用变频启动

网友S(2012-03-20):
变压器负载不高的  75KW的电机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如果很多台 就分批启动

网友T:
星三角可以启动,我们单位的万能粉碎机,前段时间我用软启动接的,软启动要接旁路接触器,我觉得还麻烦,星三角也可以,就3个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按钮,还好接

网友U: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V:
    电动机星角降压启动,是指电机正常运行时,线圈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电机在运行时,每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是线电压,也就是380V电压,人们为了减小电机启动电流,所以将电机启动时,把绕组通过接触器改接成星形,这时每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是相电压,既220V电压,电压小了吧,所以电流也跟着降低了阿,降低多少?,降低原来电流的根号三分之一倍,达到了减小启动电流的目的了,他的好处是,减小电机因启动电流很大造成对系统的冲击,适合电源容量相对较小的系统,另,可减小机械冲击,但因为电压的降低,电机的启动转矩降低了原来的三倍,这是它的缺点,但在启动转矩要求不太大的机械设备中,可以满足机械要求,当电机达到或接近额定转速时,再通过接触器由星星形接法,转换成三角,开始在额定电压下运形,当然在电网允许的情况下,或要求起动转矩大等,看其情况也可直接起动。转变过程,很多书里都有图,你可参考学习应用。要学看图,分析原理,坚持学习就能学到东西,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样说不知你可否满意。

工厂里面:
10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10--30kw 建议星三角启动 30---150kw 的用自耦降压启动,但是自耦启动正逐步淘汰,改用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启动,安全,有过压、欠压、缺相保护,但价格昂贵。
某些启动转矩要求比较高的情况(设备)下用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 因为,星?三角星降压启动时每相绕组均接成星形,每相绕组电压均为额定电压的1/3,启动转矩因此也为额定转矩的1/3。而延边三角形接法刚好弥补其这一缺点....

网友W(2012-09-11):
引用 网友P:
75KW用星三角肯定是不理想的了,想想多大电流?还有负载时这么大的电机星形能启动么?还不如装一台变频器算了。这么大变频器可能要好多银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负载不重的话完全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我们厂给别人做配套的螺杆式冷冻机110千瓦它启动时负载很轻。就是采用星三角的。不过我建议采用自藕启动。力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