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自己用的电磁炉,一插上电,就烧里面的保险烧了,怀疑是整流模块或IGBT模块或其驱动电路某元件坏了,把电磁炉拆开来看了,对里面的电路板有些疑问,特来向师傅们请教了,1处,2处,3处,分别为什么元件呢?6处是把1处里面的导热脂刮掉之后露出里面的元件的样子,5处是把2处里面的导热脂刮掉之后露出里面的元件的样子,4处为什么这样焊,密密麻麻的有许多焊点,这样做是为何呢?谢谢了。

网友A:
1处看不清2处是检测电阻

网友B:
1处是IGBT管温感,2处是检锅温感,3处应该是线盘温感,4处没法解释,因为厂家要这么做,5处跟2处一样是检锅温感,6处跟1处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处是IGBT管温感,2处是检锅温感,3处应该是线盘温感,4处没法解释,因为厂家要这么做,5处跟2处一样是检锅温感,6处跟1处一样的。
4 处增大敷铜板的载流量

网友D:
看样子楼猪的电磁炉IGBT,整流桥,两个(4个)470K的电阻都烧了。

网友E:
二三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看来楼主想自己把它修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G:
可能是整流和igbt有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三楼说的很清楚了!
一直在努力中,还需大伙的不吝赐教

网友H:
可能进水了

网友I:
电磁炉功率是2kw,除去控制电路耗电,其余的到线圈去了,10几安培的电流不加厚电路板也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J:
为什么是局部加厚,没加厚的铜箔还是薄弱点

网友D:
功耗就在输出位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