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如题,台达变频器显示cf3.(那个点在最后面),可以运行一会,断电十分钟后又不行了,换了几个电容后,彻底显示cf3.  了。查说明书是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不知道查哪里,有知道的告诉一下(点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后面表示电流互感器有问题,没得点是直流电压有问题)

楼主:
今天脑袋里灵光一闪:怎么不恢复出厂值呢?做完后再也不显示cf3.   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没搞懂

网友A:
这个是电流检测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估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会跳故障的,最好还是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的线路。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网友C:
一般是电流传感器问题 建议还是换掉

楼主:
是呀,还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但它应该显示 CF.3或者 C.F3 对应的就是U W相的电流传感器的故障代码,昨天当我把W相传感器的输出线断开时就没有CF3. 这个故障代码了,没查原因就装机器上使用了。我在想是不是W相的传感器故障后输出的电压很高后,cpu就直接报CF3. 而拒绝所有的操作

楼主:
回楼上的,用什么变频器我的地盘是老大做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