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同上,是续流二极管。
把二极管与线圈并联,二极管的负极,接在线圈的正极上,二极管
的正极,接在线圈的负极上。接通直流控制电源,电流从线圈的正极,
流向负极,由于电磁作用,被控电路接通。因为与电源反向。这时,
二极管中没有电流,不会影响电路正常运行。
当切断控制电流时,线圈里产生的感生电流,与原电流同向。
这时,线圈成了感生电源,原来的负极变为正极,原来的正极,
变成了负极,感生电流,经二极管构成闭合回路,感生电流,
在二极管和线圈中的循环,逐渐减弱,电磁引力也逐渐减弱。
但是,这个过程,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大大的滞后了。
这样的半导体,就叫续流二极管。它的续流作用,使继电器断开时,
产生滞后效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上,是续流二极管。
把二极管与线圈并联,二极管的负极,接在线圈的正极上,二极管
的正极,接在线圈的负极上。接通直流控制电源,电流从线圈的正极,
流向负极,由于电磁作用,被控电路接通。因为与电源反向。这时,
二极管中没有电流,不会影响电路正常运行。
当切断控制电流时,线圈里产生的感生电流,与原电流同向。
这时,线圈成了感生电源,原来的负极变为正极,原来的正极,
变成了负极,感生电流,经二极管构成闭合回路,感生电流,
在二极管和线圈中的循环,逐渐减弱,电磁引力也逐渐减弱。
但是,这个过程,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大大的滞后了。
这样的半导体,就叫续流二极管。它的续流作用,使继电器断开时,
产生滞后效应。
学习了.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48v,com之间加个二极管也是续留的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上,是续流二极管。
把二极管与线圈并联,二极管的负极,接在线圈的正极上,二极管
的正极,接在线圈的负极上。接通直流控制电源,电流从线圈的正极,
流向负极,由于电磁作用,被控电路接通。因为与电源反向。这时,
二极管中没有电流,不会影响电路正常运行。
当切断控制电流时,线圈里产生的感生电流,与原电流同向。
这时,线圈成了感生电源,原来的负极变为正极,原来的正极,
变成了负极,感生电流,经二极管构成闭合回路,感生电流,
在二极管和线圈中的循环,逐渐减弱,电磁引力也逐渐减弱。
但是,这个过程,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大大的滞后了。
这样的半导体,就叫续流二极管。它的续流作用,使继电器断开时,
产生滞后效应。
学习了.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48v,com之间加个二极管也是续留的作用吗?
这个是防止电源反接的...........
另:楼主图中使用4007做续流是否有点浪费..........

网友E:
续流二极管

网友F:
讲的真好,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老师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H:
讲的真好 佩服

网友I:
续流二极管
使继电器断开时,产生滞后效应。

网友J:
续流二极管防止反向击穿三极管

网友K:
还可以消除继电器的火花,延长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
说的真好,总结一下,作用是当线圈断电后,用掉线圈的存的的电荷,这样可以延长接触器或继电器的使用寿命,谢谢各位了!

网友L:
续流二极管,直流电路中电感类负载常用的一种保护。

网友M:
续流二极管是针对直流回路中的电感负载开关动态过程,产生反电势,导致对元件的破环,其保护作用的。这个小玩意应该有。

网友N:
楼上都讲的很棒!学习学习

网友O(2012-07-17):
鼓掌三分钟!!!

网友P:
不错不错老师解释的相当好学习了谢谢老师

网友Q: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保护线圈用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