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4):
先有一称重传感器
5根线 颜色未知
说明书没有 厂家人没有
怎么接到板子上

网友A:
这就不好讲了,电源两根,电压电流信号各两根0-10 V4-20MA

楼主:
电压是10V 还不确定 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
还有一根应该是屏蔽线

网友B:
型号?外形?上照片?

网友C:
线上如果没有颜色,应该是会有标记的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般电阻大的为输入,小的为输出,分输出正负时接通输入电源,万用表调到直流20伏与红笔棒相接是正值时说明与红笔相接的输出正与黑笔相接的是负屏蔽线一般是双色线

楼主:
哎 郁闷啊 解决了 线接的没错 是板子上表示错了 回头上图片 大家学习下

网友E:
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你能分辨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F:
一组电源,一组信号,一根SG,电源一般是红黑或者红白,其他彩色两根是信号

网友G:
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就一个电桥,一般是380欧姆,稍大的是电源,一般说2个电源,2个信号,2个激励,1个接地